求教高手一个问题!请进

楼主(2007-04-01):
    我写单片机程序也有两年了,一直都是用汇编语言写的程序,现在同事推荐学用C来编写程序,求教有多年实践经验的高手,到底哪一个更好一些呢,还有从长远的角度考虑,用C是不是更好些呢?
    望各位高手都来发表一下意见,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A:
小弟来说两句

小弟也是刚学单片机不久,我也是用的汇编,我感觉无论你用什么语言,只要能作出好的产品就OK了,不过我听我同事说C语言要比汇编好用,

网友B:
如果做的东西代码量不是很大,用什么都无所谓了。

代码量大一点的话,用C51会省事不少。
具体可以搜一下,这方面的话题都讨论的泛滥了,呵呵

网友C:
做民品用汇编较紧凑省字节,省银子

做工控器倒随便了,运算复杂的用C省事

楼主:
感谢各位发言,就本人而言,我同意四楼的说法

   我现在做的基本全是民用的品,比如家电控制等消费类电子,所以用汇编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D:
主要应从成本上考虑

这里的成本是人力资源。程序的可移植性、可继承性可以大大增加一次劳动多次利用的机会,从这一点上讲,高级语言的优势要大一些,但有个前提就是掌握的程度要相当才好比较。在技术上,汇编语言如果注意结构,一样可以实现复用,但只要在同等的编程语言掌握程度上,高级语言本身的特质更易发挥出复用的优势,而且程序量越大越明显。但高级语言也有缺点——就是效率相对较差,对于很简单的应用,高级语言的优势就不明显了,但总的来说,高级语言的优势要大些,这也是趋势形成的原因。

网友E:
简单的系统,用汇编可能省事省时间

1-2k长度,肯定用汇编比较方便。
越是大系统,大程序,高级语言的优势越明显。

网友F:
初学建议用汇编,到一定程度后再转入C+汇编。

这样做是因为一旦你用上了C以后,就不会再对汇编感兴趣了。
这就是所谓的“从苦到甜”和“从甜到苦”的道理。

网友G:
学好汇编,C就不远了

先学汇编再学C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对硬件有更深入的了解,很多人一开始就学C,对硬件的直接了解少了,感觉也好像总差点什么似的.我也是写汇编的,现在也在学C,相信不会很难入手.^-^努力努力!

楼主:
汇编的架构能和C语言通用吗?

网友D:
不要管架构,重要的是思想

当然,汇编不能与C逐条互译,满足互译条件的只有PL/M语言,可以基本实现汇编-PL/M或C-PL/M的互译,但也与编程方法有关。这个语言在国内很少有人用,有C语言基础的话,不如直接用C。

楼主:
谢谢chunyang指点啊

    现在我用汇编已经相当熟练了,以前用C写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又回到汇编,在IC原厂的培训中他们也用汇编,而且特别强调架构的问题,所以我比较注意这方面。
    现在我正学习用C重写以前写过的case!慢慢学习!但是还是架构困扰我,总觉的程序流程不清晰啊!再试试吧!
    再次感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