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大功率风机可行吗?

楼主(2007-04-02):
以前300w的离心风机没问题
现在想用bta41调1.1kw(以后可能到2kw)的离心风机,各位指点下,是否可行,跟前次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A:
技术上可以

但调相的话会造成巨大的电网污染(跟功率直接相关),导致无功功率和损耗增加甚至引发保护动作;过零调制的话对电机而言控制品质则不佳。

楼主:
谢谢chunyang先生

只能滤波加强一点了
毕竟,变频器还是太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