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显示板

楼主(2007-04-02):
最近作了一块led显示板,最边上的两竖行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总是微亮,应该不是焊接的问题,查过很多遍了,原理上也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既然没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网友B:
LED芯片反向电流大,

网友C:
..

对,加IN4148试试

网友D:
板子漏电

板子漏电

设计不好

楼主:
请问怎样解决漏电的问题

 是不是我走线,走的距离较近的原因?
只有兰色的led有这个问题 红色的和绿色的都没有,我用的芯片是62726,1N4818加在何处呢

网友E:
应该是程序问题

楼主:
控制是买的

用在别人做的板上都可以

网友F:
程序要先全关断片选,送完数据再在开显示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