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帮帮忙我的电路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07-04-02):
最近做了电池检测装置,需要0.5A~10A放电功能,通过0~5V电压调节,下面是我的电路,但我怎么调节,TL494输出的PWM波形占空比都不会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是新手,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小弟愚见

1.TL494内部运放+V2(16脚)的电位太低,建议电流取样电阻改到OUTPUT正端
2.场管不能这样驱动,效率太低,要么用P沟道管,要么用自举抬高栅极驱动电压

网友B:
我怎么调节,TL494输出的PWM波形占空比都不会变!

TL494的3脚(运放输出)到15脚(反相输入)没有直流通路,没能建立直流负反馈,运放饱和。

楼主:
谢谢两位!!

非常感谢两位前辈的指点,你们说的都对!!电路能实现我需要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