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0.2mA的电流点亮发光二极管?

楼主(2007-04-03):
(无正文)

网友A:
超高亮发光二极管可以明显看到发光的

楼主:
超高亮发光二极管??

什么型号呀?
应该说超高亮发光二极管也得1个mA以上的电流才能发光吧。。。

网友B:
变压器也是有损耗的,对成本是否有要求?

网友C:
变压器要做到空载电流0.2mA以下

这个变压器价格不菲。

多个发光管串联再串联限流电阻,直接接上可能比较好。0.2mA肯定可以发光。

楼主:
成本影响不是太大。。。

关键是能可靠的让发光二极管点亮,至少人眼看起来比较清晰。。。。

楼主:
如果0.2mA真的能点亮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D:
0.2mA只是能看到发光,亮就谈不上了

网友E:
不用发光二极管,

用电笔里的氖泡可以不??

网友F:
整流后加个合适的电容会好些,LED应该会亮但不会很强

这么高电压确实可以用氖泡了

楼主:
氖泡寿命不长呀。。。。

老产品就是采用的氖泡,但使用一年左右氖泡就坏了;所以准备换成LED

网友G:
如果不考虑成本,用DC-DC吧。

网友H:
用变压器是个方案

dc-dc也可行.

网友I:
我记得以前做实验的时候0.1mA不到就亮了

可能跟具体的管子有关吧,楼主最好先试试,反正也不复杂。

网友J:
正品氖泡的寿命不是那么短吧,关键是选好限流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

还是准备两条路都走走,看那个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