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所接的电感会影响到它的输出电流吗??

楼主(2007-04-03):
DC/DC输出所接的电感会影响到它的输出电流吗?
我觉得不会,它只是滤波而矣,但有些人又说会,不知怎么回事!!!
另外,DC/DC输出的电流在70mA,而我后接的电感的额定电流大概在30mA,那么会对DCDC的性能有影响(实际使用中,好像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也就是说通过电感的电流大于其额定电流,会像击穿电容那样损坏电感吗???
顶不过,电感会发热而矣!!!
还想请问,电感怎样做,才会增大通过它的额定电流,谢谢

网友A:
唉,你根本就没搞明白DC-DC的工作原理

网友B:
电感用于储能的,不是滤波

网友C:
电感对开关电源的品质影响重大

若使用电流超过电感的额定电流,电感会饱和,其结果是电感的特性发生巨大变化,DCDC就无法正常工作了。电感的线经、电感量和磁心的材料、尺寸以及绕制方法等与电感的额定电流都有关系。

网友D:
电感电流的斜率会发生变化

但输出电流的平均值不会发生变化,纹波电压会受到影响

楼主:
那所谓的功率电感与普通电感有什么区别吗

那所谓的功率电感与普通电感有什么区别吗???
那所谓的功率电感与普通电感有什么区别吗,仅仅是允许通过的电流大吗???其材质工艺有什么异同???
所谓电感储能,实际上就为了不让电流突变,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整流滤波,还请二楼的多指教,呵呵

网友E:
DCDC需要一个储能的电感

还可以在加个LC滤波,滤波L1和储能L2有区别

楼主:
滤波L1和储能L2有区别???请8楼的详解一下

网友F(2010-12-16):
还是搞懂DC-DC的原理再说吧
储能电感是在开关断开状态下,基于续流二极管给输出供电而已,与滤波没有什么关系,其输出电压大小则与开关占空比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