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4-03):
各位大侠,谁知道一个六脚IC(上面的marking是B7AK)是什么IC?

楼主:
快帮忙呀

网友A:
按图用通表量一下再最后确定

1. →→     http://www.tkb-4u.com/code/smdcode/smdcodeB.php

2.→→   http://cn.ic-on-line.cn/IOL/viewpdf/HSMS-2817-BLK_419141.htm

楼主:
谢谢三楼的

感谢三楼的,但不是这个IC,这个IC应该是一个选通IC,有电源,有地,还有输入输出和控制位,但就是不知道型号!不知道到哪里去找

楼主:
是什么型号呀?

谁知道是什么型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