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否用74HC245代替74HC373

楼主(2007-04-04):
请教各位大侠,可否用74HC245代替74HC373??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原来373的用途

有些地方可以,多数情况不可以代用。

网友B:
不能直接代替,二者的逻辑功能不同

有些用途可以,但操作时序也不同

网友C:
如果原设计用373,基本上不能用245代替。

否则要改动的地方多了。

网友D:
这2个都很好买啊,指定TI,PHILIPS,FAIRCHILD品牌就可以了

网友E:
为什么要换?就图省几分钱?

网友F:
如果用到了373的锁存功能,那就不能代替

因为245没有锁存功能

网友G:
锁存器与驱动器要分清

  74HC373是典型的锁存器,现74HC245是总线驱动器,不带锁存器,主要用于双向总线驱动,是不能互换的,如果都用做数据输入时,也可以代替,但这种作法显得很不合常理。就像牛是犁田的,你非要将它用来当马用作长跑。感觉会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