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预热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发错地方。

楼主(2007-04-08):
小弟菜鸟一个。
现在需要应用一个CO传感器,但找到的资料中没有提供他的预热时间。只在其中的“标准测试条件”中出现在预热时间>48小时。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平时使用的预热时间吧?
另外,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半导体的CO传感器,按资料中说它的加热方式应该是要加热清洗——不加热(检测)——加热清洗这样循环的。
但是按这个做的时候,结果反正检测不出CO。在长期加热的情况下反正能工作,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资料中应该有的

你仔细看看。这类传感器必须预热,48小时只是参数完全稳定的时间,平时当然不需要了,但灵敏度和加热时间是有关系的,资料中肯定有相关曲线。这类气体传感器工作时必须长期通电,期间定期进行“清洗”即可。

楼主:
谢谢了,但这些东西的资料真难找

找买家要资料,给的都是简简单单的。郁闷。

网友B:
气体传感器的原理都差不多给个CO2的作参考吧

二氧化碳传感器TGS4160的原理及应用

上海海军医学研究所 王云景 赵红旗

    摘要:TGS4160是FIGARO(弗加逻)公司生产的一种固态电化学型二氧化碳(CO2)传感器,该器件除具有体积小、寿命长、选择性和稳定性好等特性外,同时还具有耐高湿和耐低温等特点。因而可广泛用于自动通风换气系统或CO2气体的长期监测等应用场合。文中叙述了该传感器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给出了一个用TGS4160设计的专用模块的基本应用电路原理图。

     关键词:TGS4160;单片机;传感器;二氧化碳

    1  概述

TGS4160二氧化碳传感器是FIGARO(弗加罗)公司生产的固态电化学型气体敏感元件。这种二氧化碳传感器除具有体积小、寿命长、选择性和稳定性好等特点外,同时还具有耐高湿低温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