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与AD0809连接

楼主(2007-04-09):
51与AD0809连接书上给的有图,可是从地址锁存器出来到译码器,看不明白怎么A/D的启动地址就是F0H了,请高手指教。另外想问一下那里有单片机与A/D,D/A同时连接的原理图,想参考一下。谢了

网友A:
按照这个“A/D的启动地址”

仔细分析各条线的电平,已知是F0H,看最后芯片启动那条线如何动作。

楼主:
分析

我是这样分析的,p0口低三位接三八译码器的输入端,那启动地址也应该是F8啊,如果是低四位三位接输入,一位接使能SA,那也要SA是高才能选通译码器工作啊,结果启动地址还是F8H,请问错在何处

网友B:
图贴出来,看看再说

楼主:
sorry

初学单片机,从书上看到的,很遗憾,自己没有画出图来,我看得两本清华的书上都是这样讲的,不过别的书也有别的连法,算了,等过几天画出图来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