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PR220的引脚~~~~~

楼主(2007-04-09):
不知道有那位大侠用过光电对管RPR220的,小弟对其引脚不是很清除,看器件手册也看得不是很明白,还请大侠们说明~~~~

网友A:
英美国家机械制图是第三象限制,中国是第一象限制的

象这类图可这么读 : 把仰视(上面的图)及俯视(下面的图)看成纸盒的上盖及下底,向里折拢看(朝纸面,不是离开纸面方向). 图中1,4脚应该是在有斜边的这一边的.所以你第一个图搞反了.

所以看英文资料时要看仔细了,我把lz的图按中国习惯改过来了,这样你就能看明白了,你原来的反掉了.不放心可用通表量发光管的正反向.

楼主:
谢谢tyw

不过我的空间几何学的不好,还是有点看不明白,你看我这样理解对吗??
我用万用表测了下我理解的1,2脚,应该是对的,就不知道3,4脚对不对?
还有,tyw的资料好像和我的不同,是自己做的还是网上下的,呵呵,希望能发给我咯,再次谢谢咯

网友A:
现在的对了.

那个图是我用Photoshop改的,直接copy就行了

网友B(2011-05-06):
可以自己测一下的。如果老是输出低电平说明c和e搞反了。再换回来,我之前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