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

楼主(2007-04-21):
我一台显示器开始是黑屏,检测是行管坏了,换后正常,但过了十多分钟后又黑屏,关机后过再过十几分钟开机又正常,用手摸行管有点发热,请高手说说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A:
买到烂行管了,或者行逆程电容不良,不过那会影响行幅

所以还是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我到广州买了正货,PHILPS的还是一样,电容我都检查过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