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虾知道电流互感器做电流检测有什么缺点啊?

楼主(2007-04-21):
和直接串低值电阻相比……

网友A:
检测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比电流互感器更简单,可靠,且满足精度要求的方式测量工频交流电流。

楼主:
谢谢qbw

可是据说是输入量与输出量之间由于磁的饱和存在线性度的局限性,直接串个电阻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B:
干扰很容易进入到电路

用互感器可以将干扰隔离,保护电路。另外你就算是串联1欧姆的电阻,假如有5A的电流,功率就是25W了。

楼主:
再加滤波电路呢?

通过计算最大可用0.5欧的电阻,最大电流是6A,额定是1.5A,这样功率问题是不是就可以放宽了呢?然后在后面再加个滤波网络行不行呢?

网友C:
电流互感器精度不如电阻取样高

不过功率消耗比电阻小得多,,容易实现电气隔离,成本也低。
楼主先说说测量的是交流还是直流,精度要多少,是否需要隔离,等等,才能够知道“行不行”。

楼主:
呵呵

是交流,用在三相交流电表里的,应该还有别的要求不过还没有仔细想过,第一次接触,不太清楚要注意的东西啊

网友A:
电度表

劝楼主还是从最基本的互感器做起。类似的产品国内很多,想一想,别人为什么仍然采用互感器?另外再恶补一下电工学,了解基本原理。不宜不会走就想飞。

网友D:
几百A的你要使用多大的电阻来取样?

楼主:
re

是项目的头儿提供了一块没有互感器的电表,的确是有好的地方,所以才有这个思路的

网友E:
做电度表不用互感器,也没有用普通电阻的

有电表专用的“锰铜片”分流器,几乎是标准件,容易买到,也便宜。这种材料具有低温度系数,电阻小的特点。压降通常几十毫伏到几百毫伏,根据这个去计算吧。
    对于大电流计量,电业局自己装互感器,抄表的时候换算。你做表的就不用操心了。

网友F:
电表行业用锰铜片采集也是要隔离的……

电表行业一般都是用的电能计量专用芯片,隔离一般也是围绕这个芯片,俺估计你手上的样机也是如此隔离的……

电表行业用锰铜片比较多,用互感器的比较好了,成本问题……

网友G:
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

开路有危险,还容易损坏电流互感器。

楼主:
啊,锰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