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是啥呢?在线等。

楼主(2007-04-21):
好像是稳压二极管啊?
它的标准学名是啥呢?哪位大侠可否提供一个型号,我去查查看。多谢了。

网友A:
TVP,双向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

网友B:
同上

跟上面的意见一样

楼主:
多谢,我再去找这种器件的型号睢 一下。

多谢,我再去找这种器件的型号睢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