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051可以在3.3V下工作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4-22):
可以

最低工作电压3.0V。

网友B:
有CD4051 和 74HC4051 有点不同,以Datasheet为准

网友C(2010-09-30):
如果VDD=3.3V,那么VSS和VEE都接多少呀?????????

网友D:
都接0V 地。

网友E:
74HC4051 记得可以到2V多,查以Datasheet看看。

网友C:
都接0V?!不是VDD-VSS有一定的限制吗?

网友F:
好像不一定吧,要看具体的厂商型号而定。

网友G:
凡事不决看数据手册。
4051的作用是模拟开关,电源电压范围起码要宽于信号范围。
如果信号有负电压的,则VEE也需要接更低的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