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机系统还原

楼主(2007-04-22):
   哪位大侠帮忙解决怎样在安装了系统还原的电脑上把我的资料在上面保存而重启计算机不会丢失呢?
    谢谢!

网友A:
一般分硬件和软件2种保护,硬件是硬盘保护卡,软件一般是还原精灵。
软件相对好破些,硬件的网上资料一般是用debug跟踪,我是没跟出来。
但也有办法,。你要干什么吧。。??

楼主:
软件

    只是我们天天在实验室那电脑装了还原系统自己的资料放上去明天来就没了,软件怎么破啊,怎么给硬盘保护啊!硬盘可以加密吗?谢谢!

网友B:
哈哈,这样试试:fdisk/mbr

网友C:
曾经有一个方法

可以直接操作IO端口访问硬盘的。

网友A:
你懂的不多,

最简单的办法是拿光驱引导

楼主:
是吗?

    光驱引导能**还原系统吗?   还望指导

楼主:
回5楼

  直接操作i/o怎样访问硬盘啊!还望详细指教!感谢!

网友A:
如果

楼主会直接操作io,他就不能问这样的问题了,就是不通过中断或驱动直接读写硬盘的扇区,难度很大,楼主先用进程查看软件,查看是什么软件保护,然后上网找相应的**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是不是用GHOST恢复系统的?

楼主是不是用GHOST恢复系统的?
建议把个人文件放到系统盘之外。这样就省心了。

楼主:
回10楼

   GHOST是指的一键还原吗?

网友D:
一键还原是基于GHOST的。

这都不知道,枉为网民。

网友E:
如果想不到办法就先找个U盘保存在U盘上

网友F:
先找到开机系统还原密码

把你的软件装好后,重新备份一次。
系统还原密码的**网上有

网友G:
把你的硬盘拿到别人的机器上

把你的硬盘拿到别人的机器上 ,把重要的资料拷下来算了,省事,省心。

网友B:
别争了,重写主引导扇区,可以应付绝大多数情况!

就用fdisk/mbr命令,几乎不可能搞不定!

首先设置从光盘引导,如果CMOS有密码,就用放电法解了
找个DOS引导盘,打这个命令就可以了,或者用一些硬盘工具软件,比如大名鼎鼎的DiskGen,里面也有重写主引导记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