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低成本实现USB to IED桥接方案,同时具有写保护功能?

楼主(2007-04-22):
现在市面上USB to IED的桥接芯片数不胜数:VT6204、M5621、M5624、GL811E、ISD300、CY7C68300A........
但是究竟那款能实现“写保护”功能呢?说白了就是做一个带“写保护”(只读)功能的USB外置硬盘盒,不知诸位大侠有何建议。
现在已经搞到CY7C68300C的开发工具和样片,打算从此入手,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网上有人说IDE23脚接1K电阻上拉到电源,肯定是不行的,呵呵

楼主:
只好自己先顶一下了,没有了解的吗。

网友A:
可能的话自己简单改下软件就行了

楼主:
否说的再详细一些?

 xwj 能否说的再详细一些?CY7C68300C里面的程序是掩膜的呢,只有少量配置可行。

楼主:
已经有人用OXUF922-LQBG做这种东西了,可是找不到相关资料。

楼主:
一个星期快过去了,也没有消息。。。。

楼主:
牛津半导体的资料哪里能找到呢?

楼主:
自己再顶上来!

网友B:
晕,是IDE吧……

从操作系统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不能这么干的。不信你插一个进去看看就知道了……系统要在里面写N多东西……

楼主:
USB移动硬盘,不做系统盘用。已经有专业的公司实现了。确

网友C:
有卖吗?多少钱?

楼主:
有的卖。美国的,大概3000RMB一台。

有的卖。美国的,大概3000RMB一台。

网友C:
倒!!!!一台笔记本才5999啊

楼主:
笔记本电脑那是一般民用品,到处都能买到。什么东西就怕

感兴趣可以到下面的网址看看:
http://www.digitalintelligence.com/products/ultrablock/
http://www.digitalintelligence.com

网友C:
专用也是“少人用”的同意词啊。

开发一个要是卖300RMB,不带硬盘,如何?

楼主:
恩,肯定是可以的啊,有好的方案吗?

硬盘不用带,只要转接口。

楼主:
使用CY7C68013能否实现?

高性价比,通用USB2.0接口芯片中全世界市场占有量最大,国外市场占用率最大。
最大4K USB端点缓冲区,可设置为双缓冲,三缓冲或四缓冲,全面支持USB2.0高速传输。
内嵌增强型8051内核,沿用传统8051开发方法,固件开发工具为KEIL C51。
时钟高达48MHz,单指令周期为83.3nS。
双串口USART0和USART1,波特率支持230K。
400K高速I2C接口;支持双数据指针。
8KB片内RAM,可存放数据和代码。
五个复用数据端口PORTA,PORTB,PORTC,PORTD,PORTE。
五个外部中断源。
支持在线仿真和在线下载。
端点缓冲区“量子FIFO”支持GPIF和SLAVE FIFO传输方式,实现端点FIFO和外设“胶连接”,支持8位/16位总线,速度可到96MB/S。
三种有效封装形式,TQFP128,TQFP100,TSSOP56,用户根据功能和成本来选择封装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