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汉字输入问题

楼主(2007-04-23):
有哪位知道PROTEL99PCB图在XP系统中汉字输入方法,好像以前在2000系统中的方法,只能输入一次就不行了!望赐教!

楼主:
有用过吗?

有用过的吗?有好方法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A:
我也一样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有哪位大师知道呀,共享一下吧,让小弟也受益受益,先谢谢了

网友B:
小弟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

网友C:
可转换后调入使用

可用PCB-hanzi转换程序将汉字转化后,以元件封装的形式调入

网友D:
2000系统可以

在2000系统可以多次输入,但在XP系统只能输入一次,输入多次就会死机或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E:
同样的问题,具体怎么操作啊?

同样的问题,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F(2011-09-10):
在protel99的PCB中插入汉字的方法之一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59188

网友G:
呵呵 。。。。写清楚点,看不懂。。。。

网友F:
再不懂就百度搜索下我写的《Protel中放置汉字工具的使用图示》。

网友H:
点击PLACE菜单下CHINESE.

网友I(2012-10-10):
霸气  订一个

网友J:
这个问题真的好烦,过去用几种方法解决过,现在又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