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PS2鼠标转成USB接口就这么简单!请高人给讲讲!

楼主(2007-04-23):
网上看到一篇DIY**:<DIY风采:USB接口光电鼠自己制造!> http://www.wy67.com/bbs/read.php?tid=7397
把一个PS2鼠标转换成USB接口就是导线直接连接!不明白PS2的数据格式怎么就让USB口也读懂了?
另外一篇**说:可是反过来,如果把USB鼠标转换为PS2口的就不能这么简单了,说必需要带芯片的转换头才可以?没有芯片的就只能供电.

网友A:
呵呵,那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双接口的本身就设计了两种工作模式,会判断接了电脑的什么接口而用相应模式工作;

那个PS2的就算接在USB接口上也不会正常工作的:-)

楼主:
原来如此,那要是单接口的鼠标芯片就肯定不灵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