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能帮忙解释下这个恒流源电路吗???

楼主(2007-04-23):
(无正文)

楼主:
没人帮忙吗?

自己顶~~~~

网友A:
给电阻标上号就好了

两个运放正负端的电压都相等,假设Ie=Ic,于是有这样一个关系

IL=(VCC-(U2-))/R=(VCC-(U2+))/R=(U1-)/R=Ui/R

楼主:
应楼上的要求~~~

都加上了标号,还请楼上的大侠再讲解下行吗?谢谢先~~~

网友B:
实在没有必要用两级运放

对普通的应用,一级已经足够。楼主图中取样电阻与负载分别放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这两个电流并不相等,也不能完全严格成正比。
下面是基本的恒流源电路,如果输出电流不够,用三极管扩流就是。图中电压电阻数值不是实际值(LM324或LM358承受不了这么高电源电压)。注意负载两端均不接地,如果需要负载一端接地,电路需要改动。

网友C:
做个记号,回去看看

网友D:
Q1为npn, Q2 为pnp

Q1的be电流,使R2电流“小” ----> R5 电流“小”--->>RL电流“小”
Q2的be电流,                                     使RL电流“小”
                                            ---------------------
                                                 “小”+ “小”

楼主:
看看这样对吗????

下图是我根据这个思路画的protel原理图,根据上面各位大侠的指教,我对此恒流源的理解是:通过负载的电流就是DAout的电压/R9,对吗???

网友B:
这个电路

R7为4.7k,电源电压估计不会超过30V,那么负载上电流最大不过6mA多一些,何必要用达林顿管?任何小功率管都够用。当然,达林顿管基极输入电流小一些,不过,MOS管更小,可以认为是零。
U6B的反相输入端和Q5构成同相放大器,这个电路是正反馈,不能工作。应该将U6B两个输入端对调,或者将负载与反馈电阻对调。
U1A和Q5没有必要,U1B的同相输入端阻抗很高,可以直接作为D/A的负载。当然,从原理上并没有错误,这部分可以工作。

楼主:
我在8楼的图是有错的~~~~

呵呵,真的很巧,刚好在电路欣赏中看到一篇帖子,刚好说的是我用的这种方案,当然,人家的应该是正确的,呵呵,特将8楼的图修改如下,并请教各位大虾,我是为了得到<1A的恒流,我的那些电阻阻值取的合理吗?还有PNP的达灵顿管有没有什么常用的型号推荐几个,再次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