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3.3V MCU与5V芯片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7-04-23):
我在最近查看资料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一般情况下,3.3V的MCU(比如ARM)直接和5V的74HCXXX连接,去控制74HCXXX.
我查了一下数据手册,是这样的:
比如LPC2214:输出高电平时,最小值是V3-0.4,即2.9V,
            输出低电平时,最大值是0.4V.
而74HC123:输入高电平,4.5V的供电电压下,最小值要达到3.15V
          输入低电平,4.5V的供电电压下,最大值要不能超过1.35V
如果单纯从数据手册上看,两个芯片是不能直接用的,但是我们一般就直接连起来用了.
不知道各位大侠怎样理解?
谢谢

网友A:
有的MCU的I/O口为OC,或为弱上拉,也可以直连的。如C8051

网友B:
大家好

使用LCX16245,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

网友C:
3.15V 到 1.35V 之间只是不完全保证而已

给 74 2.8V 它还是认定高的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