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07-04-25):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级音频放大就有问题

Q1已经饱和了。

网友A:
回楼主

我是wygxp,昨天我发了个电路图,您说第一级音频放大就有问题,那您能帮我分析分析它这个电路图想要表达的意思吗,谢谢了 ...

Q1Q2是两级音频放大器,MIC接收到到声音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被放大后由Q2集电极输出。R6是Q2的集电极负载电阻。
Q3和晶体等元件构成一个晶体振荡器,这是典型的皮尔斯振荡器。该振荡器的电源由R6下端供给,所以该管的电源电压是随声音信号而变化的,振荡幅度也随声音信号变化(集电极调幅),这就完成了调幅。被调制的16MHz信号经天线发射。

网友B(2007-06-27):
关于Q1饱和

是不是这样分析:
(6V-0.7V)/10K=0.53mA
0.53mA*放大倍数*100欧姆=?V
不知道LZ用得C9013得放大系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