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要求可以用什么电路实现

楼主(2007-04-26):
电路为高低电平输出,为了控制继电器.
要求当高电平输出(12V)时,输出电流达到300MA
    当低电平输出(0V)时,输入电流达到250MA
请问这样能够实现么?谢谢!

网友A:
当低电平输出(0V)时,输入电流达到250mA

????
还要管输入电流?

网友B:
呵呵

采用上下双三极管,中间输出,高电平输出时上管导通输出大电流,高电平,低电平下管导通输入大电流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