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125K正弦波发生器

楼主(2007-04-26):
各位大虾,俺现在要做一个125K的正弦波发生器,产生125K的电磁波,然后在距发生器3米处接收,俺的问题是,125K电磁波,如果手绕线圈面积在15cm*15cm情况下,需要多大的电流,才能保证3米外接收检波器能够可靠的接收到?检波器的线圈可能很小,大概3cm*3cm吧
125K正弦波产生电路,有没有好的电路给推荐一个?接收并检测125k电磁场的强度,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A:
125K。。。。

震荡电路倒是容易,这频率想辐射出去,天线得240米。。。。

网友B:
re

一看就知道想做125K的RFID。
说实话,天线40*40cm的可以做到2M,远了可能性不大。

网友C:
楼主的这个东西

好像不必要正弦波。实际上,楼主所说的手绕线圈一般是谐振回路的一部分,而这个谐振回路选频能力相当强,非正弦波中的高次谐波会衰减掉绝大部分。
3m外接收不是不可能,但信号很弱,能否接收还要看接收机的带宽和灵敏度。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回帖

首先声明,俺这个不是RRID,125K的RFID俺不会做
俺这个东西是用来触发另外一个2.4G信号的,用以表明该物体已经处于某一范围内。并且俺的想法就是,利用这个比较弱的125K信号,来使当接收机到达该125K信号源下方的时候,收到125K信号,并得出该信号的强弱程度,用以判断在哪个时刻,该物体完全处于信号源下方或者离信号源最近。
俺就是不知道精度有多高,俺期望能够判断出10cm的不同,不过似乎不太现实。呵呵

网友D:
用红外光或超声波会简单得多。

网友E:
可否高点

干吗的125k,高点不可吗?

网友F(2015-07-28):
楼主  你好:看到你的帖子是挺久以前的了,不知现在你那个弄得怎么样了?我也在研究这个,可以的话交流一下,谢谢。13622198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