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换板:请大家帮忙看看我的思路是否正确

楼主(2007-04-26):
题目要求:
1、做一个RS232转换板,作为实验设备中计算机与PLC之间的桥梁。通过计算机的串口接收控制命令,输出相应的空接点信号给PLC。

2、功能描述
由RS232口(9针)接收指令,执行相应的继电器闭合动作。

3、其他要求:

继电器输出容量:DC24V    10mA。
转换板工作电源:AC220V。

我的思路:
RS232输出信号经过MAX232将信号转换为TTL格式,再由AT89C2051接收信号,P3口输出控制相应的继电器。
电源问题:由于我的这种思路要用到MAX232和AT89C2051,那么就必须有5V直流电源,题目只给出了220V交流,所以还必须做一个直流电源,我想用一个220:15的变压器整流后经7812和7805得到,但是这样不但成本高,而且体积恐怕会比较大吧(我还不知道有没有这样规格的变压器);要是用阻容降压呢,又怕单片机会工作不正常。

需要大家指导问题的是:
1.首先思路可行吗?
2.有没有可以不用MAX232和单片机的方案呢?
3.单片机AT89C2051已经停产了,而且不知道实际应用(不是自己玩做实验)时可靠吗?有没有便宜又可靠的型号可以替换呢?请给
推荐一下。
4.继电器的输出容量,在我的理解上,不是只要知道它的控制回路电压和电流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注意输出容量呢?还是这个信
息是多余的?
5.这个题目额外提供了24V的直流电压,似乎是专为提供给继电器用的,不是很理解,如果是这样,我不是可以直接用这个24V来得到5V直流了吗?何必再给个220V交流呢?
6.给出题目的人目前联系不到了,所以本来我应该确定的一些疑问没法问,请大家见谅。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也许题目本身比较简单

也许题目本身比较简单吧,不过还请在线的工程师不吝赐教啦,因为我是很虚心很有诚意的请大家给我点指导,对这个题目比较没有概念啊。

网友A:
个人觉得可以用DC-DC开关电源芯片供24V,5V,估计体积会小很多

网友B:
2051没有停产

楼主:
原来没有停产

4楼: 2051没有停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提醒。 :)
再帮忙回答一下其他的疑问可以吗?

楼主:
回3楼:

是说用DC-DC从24V得到5V吗?
不过好象DC-DC模块也很贵啊,不过是否要比变压器便宜一些呢?
请再帮忙回答下其他的问题好吗?

————————————————————————————
3楼: 11111111

个人觉得可以用DC-DC开关电源芯片供24V,5V,估计体积会小很多

网友C:
回6楼:

LM317,LM2576好像都可以3.3-36V可调吧,价格在4元以下

网友D:
楼主没有正确理解题目要求

220V市电是你唯一能得到的第一手电源,不可回避。
24V DC是PLC工作需要的,要由你通过继电器提供给PLC,而不是人家提供给你的。10mA是底线,这里可以忽略。
12V或者15V没有需求依据。
建议:
使用17V/1VA变压器(4块钱以内),整流滤波后送给PLC,无需稳压。另外用一只78L05(1毛多钱)得到5V供2052与232。
    24V给78L05有点高,变压器能双抽头最好,不方便就在78L05前面串一只电阻或者用其他简单降压方式。
    除非特殊需要,我不主张用DC-DC或者其它高级电源元件。成本是产品设计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忽视做出来的东西只能自己留着玩。

网友E:
独占一江秋 说得完全正确

开关电源在功率较大时有成本优势,在这么小功率情况下,是工频变压器加整流和线性稳压有成本优势。

“2.有没有可以不用MAX232和单片机的方案呢?”
当然有,但电路复杂,成本高。用单片机是最简单和最便宜的方案。

网友F:
楼主还没明白题目呢。。。

鉴定完毕

网友G:
你要控制多少路继电器?也许直接用串口上的控制线就够了

不用电平转换以及MCU.

网友H:
独占一江秋理解也许有误~~~~~~~~~~`

220V市电是你唯一能得到的第一手电源,不可回避。

对!只能使用ac220V电源;可以使用变压器+桥+电解电容+7805得到DC5V;

24V DC是PLC工作需要的,要由你通过继电器提供给PLC,而不是人家提供给你的。10mA是底线,这里可以忽略。

我认为,pLC本身不需要Dc24V;这个题目要求的是继电器的触点容量达到DC24V    10mA;这个指标很低;随便一个继电器都能满足要求;

这个题目其实很简单,一个重要的指标没有给出,那就是继电器的路数;

假设继电器是8路,那么这个方案是可以考虑的:

1、电源:变压器+桥+电解电容+7805得到DC5V
2、单片机:stc89c2051,这是为了使用stc89c2051的内部看门狗;
3、串口:max232
4、继电器驱动:使用2×7407;这是为了在上电的瞬间继电器不工作;

做出来的东西应该类似这个样子:

网友:
不懂为何计算机与PLC之间还需要桥梁。

PLC本身就有RS232口的。
这个题目是做练习还是要实用?
1。思路可行。
2。可以不用MAX232和单片机。
3。实际应用时可靠,当然没有纯逻辑电路可靠。
4。继电器的输出容量指带载能力。和输入是两码事。
5。可以直接用这个24V来得到5V,但还要看电流限制。
6。出题目的人的目的性还不是很明确。

网友D:
我认为12楼关于24v的理解不合乎逻辑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目前是用的下面这样的方法

谢谢大家的指导,目前是用的下面这样的方法:
电源:220经过一个AC-DC电源模块(1W)得到12V,12V经过78L05得到5V。
电路:DB9经过MAX232到AT89S51,51后跟ULN2803,再接继电器。
      12V给ULN2803和继电器控制端供电,5V给MAX232和51供电。
      另外题目中的24V是外部的,不过是继电器负载端的,所以还是要从220VAC取电,我选了12V驱动的继电器;另外题目中共要驱动4路继电器。
      看了大家的留言,我想AC-DC和ULN2803都是比较浪费的用法,不过小变压器应该要定做吧?这样我不确定它的封装,不好作成PCB测试,而这个题目大致是因为我刚进公司,类似考试一下的意思(也还是要用,不过只需要一两个),想尽快作出来测试下,出题目的人没说成本怎么样,我想暂时就算了。

      还有,继电器不多,不要51和MAX232,直接使用串口驱动要怎么做呢?请详细点指导下好吗?

网友I:
串口有 3 个output port (1. TD, 2.DTR 3.RTS)

 通过光耦 后与 cd4094 + 2804 + 继电器 * 8  ; (12VDC)

网友J:
4路继电器用2002驱动就可以了

PLC自己就有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H:
re:

电源:220经过一个AC-DC电源模块(1W)得到12V,12V经过78L05得到5V。

AC/DC模块实际上成本高也容易坏,使用变压器是比较合理的;
使用变压器有2种方法:

1、焊接在电路板上,我知道的厂家有:北京的兵字,秦皇岛的耀华;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相应的封装;

2、普通的变压器,固定在机箱上,你可以找普宁的;

驱动继电器还是使用7407,就是为了上电的时候继电器不会工作;如果有些51上电的时候使用7407会工作,那么你可以使用7406,反正这2个东西的封装是一样的;

楼主:
非常感谢!

大家的回答对我帮助很大,谢谢热心的网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