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SP430串口发数为什么很慢???

楼主(2007-04-26):
请叫各位大侠,我现在用的是MSP430F1611单片机,现在我的串口发数非常的慢,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控制串口的寄存器还要做某些设置,才能变成高速发,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下面是我的串口程序:

void Init(void)
{
    UCTL1 &=~SWRST;
    UCTL1=0x10;
    UBR01=0X03;
    UBR11=0x00;
    UMCTL1=0x4A;
    UTCTL1=0x10;
    ME2 |=0x30;
    P3SEL=0xC0;
    P3DIR=0x40;
    IE2 |=URXIE1;
}

void Uart_S(char Data)                   //发送其中的一位
{
    TXBUF1=Data;
    while((UTCTL1&0x01)==0);             //查询等待一次发送完毕
}

int WriteCOM(char buffer[517],int lengh, int *nbwrite)
{
        WDTCTL=WDTPW+WDTHOLD;
        Init();
        char i=0;
        for(i=0;i<lengh;i++)              //循环发送lengh个长度位
    {
        Uart_S(buffer);
    }
    *nbwrite=i;                   //实际传了多少位
    return 1;
}

网友A:
是什么慢?

是波特率还是说发送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