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时响时不响

楼主(2007-04-26):
LPC932的一个IO脚信号上拉,通过三极管9015控制蜂鸣器的,蜂鸣器的+接三极管的C极,蜂鸣器的-接地,但蜂鸣器有时能响,有时不能响,这是什么原因?(蜂鸣器是好的)

网友A:
打开蜂鸣器时测下两端电压 看看够不够

够就是控制的问题 否则就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
电压是够的,用的OBO 1206C

网友B:
通过LZ的描述看,是电路问题

9015是NPN,应该蜂鸣器的+接VDD,蜂鸣器的-接C,三极管的E接地。

网友C:
9015是PNP型的三极管

 9015是PNP型的三极管,楼上的朋友请注意,不要误导哟!电路设计没问题,可以换个小点的三极管基极限流电阻试试,如用470欧。如果还解决不了问题,短路三极管的CE两脚,让蜂鸣器长鸣,拷机几小时,再下结论。

网友D:
IO口没加限流电阻直接接到三极管的基极?

网友E:
9015电流比较小,建议使用9012

网友C:
驱动蜂鸣器

  我都用8550(PNP)三极管驱动蜂鸣器,价格都一样,可以试试效果如何。
蜂鸣器的电压电流都要在其规定范围内,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古道热肠说得对,是PNP

该型号我没用过,看见LZ“LPC932的一个IO脚信号上拉,通过三极管9015控制蜂鸣器”这句话以为是NPN

楼主:
IO口出来的信号加了1个1K的电阻到三极管的基极

并且将1K的电阻改小过,甚至短路,但还是有问题

网友F:
蜂鸣器是几伏供电的?

IO有没设成OD输出?

网友D:
甚至短路?

短不得,要烧IO口的

网友G:
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用9012或9013做一个射极跟随不就行了吗
9012构成低电平有效
9013构成高电平有效

网友H:
用9012就行啊!

蜂鸣器一脚接地,一脚接9012的C就好啊!

网友I:
回答的声音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主要是驱动电压比较临近蜂鸣器的驱动下限,采用比较高的电压驱动就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IO脚短路只是做实验用

楼上说的对,但由于我们这个蜂鸣器用法较特殊,现在蜂鸣器的驱动电压是3.3v通过一个开关转出来的,可能驱动较临界,用3.3v驱动则没有问题。但现在只能这么用。
下午再换个其他型号的三极管试试

网友C:
蜂鸣器良莠不齐,也可换个品种试

  蜂鸣器这东西,次品太多,也可多换几个品种的试试效果,根据你所讲供电情况,软件编制也要多注意,开启供电主开关后,要延时片刻,再输出信号到PNP三极管,或者将3.3V短接,分清问题的根源在哪,在逐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