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频繁复位是什么原因引起?

楼主(2007-05-02):
加上定时器中断后,定时器中断允许后的程序一直没有执行,运行到EA=1,程序就复位了,把中断关闭就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堆栈被侵占了,狗咬了,堆栈溢出了等.

网友B:
。。。

那只能看你中断初始化部分的程序问题了

网友C:
跟踪调试一下看看,问题应该可以找到!

楼主:
自己在keil里面调试过,没有出现异常,但下到板子上,就频

单步执行时都能进入中断程序,所有变量的值也没有问题,但运行时一碰到中断允许,就自动复位啦,以前这个板都没出现过问题,现在编一小的定时中断程序都运行不了,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D:
最好能有简单程序

网友E:
是不是狗的问题.找个简单的程序试一下.....

网友F:
最大的可能是堆栈的问题

比如说多PUSH了或者多POP了
不知道楼主是新手还是老手,新手的可能性就更多了
比如说中断向量设的问题啊等等。
用仿真器跟一下,注意堆栈的变化。
应该不是太难的。

网友G:
中断服务程序问题?

网友H:
定时中断服务子程序里面喂狗了吗

网友I:
你什么知道运行到EA=1就复位了

你这是刚开中断就复位,中断初始化程序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