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烧写的意思和来历

楼主(2007-05-03):
对EEPROM和FLASH的写操作为什么叫烧写而不直接叫写呢?
烧写的英文单词是什么?是不是Write?

网友A:
“烧写”源自熔丝PROM的写入操作。

空白PROM满是FF。把熔丝烧断来表示零。习惯上把对ROM的写入笼统地称为烧写,以区别对RAM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