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图

楼主(2007-05-05):
请帮忙分析下这个图,我在示波器上看Q2的C脚上输出波形失真了,这个电路本应当该是让Q1,Q2工作在开关状态的,现在是因为用了电压,然后不能让Q2有效的工作状态所致吗?若是有该怎么样做?

楼主:
补充

原本用单电源供电,Q2的E极接10V电源,VH为24V,现Q1改成正负12V供电,产生波形失真是因为CPU的最低电压只能为零的原因吗?不能让Q2有效的导通?

网友A:
电路实现什么功能啊?好象有很多错误嘛。。

网友A:
要想Q2处于开关状态,至少应该让B极有个接地的负载哈。

C9不知有何用意?

网友B:
好像是驱动不够引起的,这样改改试试

Q2的E接CPU的电源,二极管改成2.2Kd的电阻,去掉C9

你用的是什么CPU?

楼主:
顶了!

已按五楼的说法做了,但效果和未改前一样,我CPU用PIC的18系列的.这是之前能正常工作的电路!如想实现我的正负电源供电应该怎么修改啊!!请大侠指点!电路用来激励超声波传感器用的,这部分电路我最多只能分给它1.2MA,之前的恒流电路就省去了

楼主:
哪位大侠帮忙啊!

小弟万分焦急,有哪位大侠帮忙@!

网友C:
用光藕代替Q2

楼主:
这电路没救了吗?

这电路没救了吗?真是郁闷.........

楼主:
给下个结论吧

这电路还有救吗?哪位仁兄给下个结论,要救该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