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关HT9200B发DTMF的问题

楼主(2007-05-05):
各位,紧急求救,我现在板子上用了HT9200B来发送DTMF,但发现有时发的号能被交换机识别,有时不能,具体表现在能识别的时候,DTMF幅值有500mv,不能识别的时候,只有250mv,比如我发“181818181818”一串号码,只有“1”能被识别,“8”就不能,而且幅值只有一半,试了很多次都这样,外部一个3.5795M的晶振,连20pf的电容到地,其他供电的管脚电压值正常,头疼啊

网友A:
阅读文档,或者上图……

网友B:
re:

要是怀疑是驱动电压问题,何不在输出接个运放放大一下,看看问题是否能解决。

网友C:
输出耦合电路要合适,需加缓冲放大。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我现在是用示波器直接在HT9200的输出管脚量的结果,通电5次,有4次是“8”的输出幅值为250mv,有1次是500mv,如果用3楼的方法,不知能否解决

网友A:
依稀记得电话机上,输出是有三极管做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