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VBE=1.4~2V时,会有什么效果?

楼主(2007-05-05):
(无正文)

网友A:
求指教三相缺相保护

请各大侠指几套三相电机缺相保护方案

网友:
会有冒烟的效果。

网友B:
除了冒烟,还有焦糊味,不信你试试

网友C:
这个问题……

网友D:
哈哈,我办不到将Vbe搞到1.4V

网友E:
有些内部带电阻的三极管可以

网友F:
楼上说的是B极串了电阻的,呵呵,5V都可以

2楼: 求指教三相缺相保护

请各大侠指几套三相电机缺相保护方案

简单的就是在接触器控制电路中再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控制电压跟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压不用相同的两根相线,在任一相却点的时候,接触器都会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