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大侠指几套三相电机缺相保护方案

楼主(2007-05-05):
请各大侠指几套三相电机缺相保护方案

谢谢!!!!

网友A:
方法很多

直接监测相线电压最简单直接,也可用对称星型负载的中点电压检测法,还能用RC移相法等等

楼主:
谢2楼

能给出图样吗,我菜啊

网友B:
a,b相,b,c相各跨接一个380v/6v小变压器

整流后各接一只4100之类的小继电器,把二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串起来作为缺相保护的控制信号,这是最简单可靠的方法.
380v/6v小变压器可借用配电间那种380v方型指示灯里的变压器.

网友C:
呵呵,不错呀。也可用漏电保护的原理

网友D:
...

请各大侠指几套三相电机缺相保护方案

简单的就是在接触器控制电路中再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控制电压跟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压不用相同的两根相线,在任一相缺电的时候,接触器都会断开

楼主:

谢谢各位!!

网友E:
可查查继电保护的书籍

测三相电流,

相不平衡度>一定

断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