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极管

楼主(2007-05-06):
请问PNP三极管
若E接高电平
c接低电平
而b段路时
e c 间是否导通?

谢谢

网友A:
C,B都要串个2K电阻才能实现

不串电阻会烧管子

网友B:
断路的话,没有基极电流,如何会烧管子呢?

网友C:
一个“段路”把 tyw 兄忽悠了

网友D:
什么是段路了,是新名词?还是老汉老了?

网友E:
哈哈,老T这回真要打脑袋了……段……

网友F:
哈哈,引来楼上无数高手

网友G:
BC短路当稳压管用

段路不知道当什么用...

楼主:
竟然打错字了

楼主:
真是对不住大家。是断路,谢谢哦

网友H:
b断路,c e 之间不通吧

楼主:
我又查了一下PNP的工作原理

网友E:
楼主想说“开路”吧?

这个可测C-E漏流。如果高-低电平不超过VCEO,不会发生C-E击穿,一般条件下C-E不会导通。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只是楼主压根儿没做实验!

如果说B极断路,会被误解为B极内部开路(单独烧断B极金属丝是有可能的),注意了。

楼主:
谢谢谢谢

都被看穿了

谢谢指教

楼主:
一定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