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lay 请教

楼主(2007-05-07):
继电器的使用:
?
请教:

继电器的驱动电流及电压?及正常工作的功耗? 及吸合条件?

网友A:
继电器型号成千上万,

看具体型号的说明书吧。

网友B:
参考一下,太长了,自已去看吧

继电器的基础知识及应用领域 →   http://www.skjd.cn/skjd_Article_7684.html
继电器选用准则 →   http://www.skjd.cn/skjd_Article_7414.html

网友C:
找本电工手册

网友D:
呵呵老T厉害啊,21ic活字典

看的俺都晕了;

一般来说,电工经常使用的是微型继电器和小型继电器;

选择继电器主要考虑:

1、工作电压

工作电压一般是DC5V、12V、24V;也有DC9V的,但是比较少,也不建议使用;
DC12V和Dc24V的继电器都是工业上经常使用的;
不建议在电路中直接使用DC5V的继电器,因为这个电压一般是跟mcu是一个电压,这样继电器工作的时候会带来电源电压的不稳定;

而电源电压的不稳定对mcu来说是致命的;后果很严重;

因此,使用工作电压为Dc12V和Dc24V是常见的;当然现场能得到的电压经常也是这2种;工业现场使用这2个电压是为了远程供电;

这样,使用开关电源芯片把Dc12V和Dc24V转换成Dc5V;现在使用低电压的mcu或者arm多了,那么,还要使用1片LDO降压为3.3V;

2、触点容量

触点容量要看负载特性;一般来说,常见的选择就是要有一定的余量;选择2倍以上的容量是常见的;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看看行业内同样的产品都是选择怎样的继电器,照方抓药通常没有啥错误;

3、工作电流

工作电压触点容量有了型号也就定下来了,工作电流也就确认了;算一下工作电流主要是为了选择驱动电路;一般驱动继电器的都是使用uln2003/2803;也可以使用7407;

uln2003/2803的好处是布线容易,而且内置了消反向电动势的二极管;路数也多;有时候为了避免上电时候的继电器的误动作需要在输入端加下拉电阻;

7407的好处是直接跟51接口不需要考虑上电的时候51的状态;万一不行还可以使用7406,这2个东东是一个封装的;

同样的触点容量的继电器,驱动电压越高工作电流越小;2003、2803、7407都能满足一般pcb封装的继电器的驱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