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验一个晶阵的好坏

楼主(2007-05-07):
我的单片机上的晶阵没输出
可能是晶阵坏了,但是我不能确定
有没有检验的方法

网友A:
检验的方法当然有,但很麻烦

不如换一个试试,省事。

网友B:
也是,不如扔掉^_^

网友C:
如下

1.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万用表量电压。正常值应该是单片机供电电压的一半。比如单片机供电是5V,那晶振引脚的电压应该是2.5V。
2.另外的办法就是用示波器看了。

楼主:
没接在电路中怎么测?

网友A:
任何电工电子测量都需要接在电路中

测个电阻也需要接到万用表上构成电路。

网友D:
同意4楼!

楼主:
茅塞顿开

网友E:
4楼的有问题

这是晶振电路正常工作时的情况。

现在搂住的晶振电路工作不正常,不能确定是晶振坏了还是单片机内的电路有问题。
换个新的还是最简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