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模拟电子的高手,帮忙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2007-05-07):
输入Vi,当大于一个值V0是输出(1+a)Vi
当小于V0时候输出(1-a)Vi
其中a为0-1的数值,能够有一个电位器来调整
想了半天每个头绪!

网友A:
可以先用比较器判断

再根据比较器输出进行放大,这是在网上找到的一个电路图,可以参考一下
简易可编程(自动换档)放大器

楼主:
楼上很感谢

1+a 好做,1-a好像不好做,而且要用一个电位器里调整a

网友B:
怎么会不好做?

多用几个模拟开关和运放就行。要(1-a)Vi就先将aVi反相再相加嘛。反正你的输出不是输入的连续函数。

网友C:
lang3631的电路不错,应该可以

网友D:
这样做吧

一个比较器控制模拟开关来改变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