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画的PCB地线,像不像铁路线路图

楼主(2007-05-08):
(无正文)

网友A:
铺地,就没线了

网友B:
地线这么布可不合理

网友C:
起碼電源及地要粗點

网友D:
好使就行啦。LZ别听他们的。。

网友E:
你这是dc-dc吧,电源pcb也有很多规则的。

网友F:
铁轨 窄了点!

网友G:
那火车会不会出轨啊

网友H:
地铁三号线哦,呀呀呸!

一般先布地线,电源线,用粗直线
装过五灯收音机的就知道了,底板上那根1mm粗的赤膊铜丝就是

网友I:
继续努力

如果是第一次设计PCB还过得去,继续努力吧

网友J:
哈哈,搞笑

赫赫,

网友K:
虽说是地,但还是不要出锐角吧……

尽量避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