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方案求助。

楼主(2007-05-10):
可以在单片机系统关机的时候,长按某一个键开机启动系统。是用什么东东搞定的?chunyang、圈圈,快来帮帮忙吧。
以前看过一篇资料好像是用一个单稳还是D触发器做的,现在忘了。帮出出主意吧。多谢。了

网友A:
冬眠激活后先不忙睁眼,眯着眼数数到10再开眼

系统冬眠后,一般只要键一按下,cpu就醒了,但有的系统,例如手机,为了防止误碰键而启动系统,可以在cpu醒来时先不忙开灯,做动作,而是仅对按下的键计时,当按键超过设定时间才开灯,开显示,启动系动全速运行.
不用另外增加硬件开销的拉.

网友B:
有不同的情况,有的如楼上骑马的MM所说,只是系统休眠而已

开机只是唤醒系统。

而有的则是真的关断了电源的,然后开机后,由CPU输出开机维持信号。以前awey发过专门这样的帖子,你去找找或者问问他吧^_^

楼主:
是不是用外接芯片来完成啊?

是不是有专门的这类芯片啊?

网友B:
不清楚有没有专用芯片,也许有吧. 很多设计是用MOS FET等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