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检测到激光笔的激光?

楼主(2007-05-11):
发射器用街上便宜的玩具型激光笔,但不知用什么传感器来接收。
想用激光笔做光栅,这样成本很低。
那位大侠告知一下激光笔的传感器?

网友A:
光电管就行

不过得选红光区敏感的,常见红外敏感的得测试一下灵敏度。

网友B:
从废旧激光头上拆个光靶,上面有4或9组接收器

用来检测任意方向的偏移

楼主:
感谢chunyang与xwj大侠的解答

用红外感应我也考虑过,但担心干扰问题。红外遥控因采用编码来避免干扰。
“废旧激光头”是指CD/VCD上的光头吧,这种方法有点难度。
我会按2位大侠的建议进行测试!

网友C:
有什么难度?废光驱缺乏?

我这里有不少,你要就来拿吧。不送货。哈哈。

楼主:
多谢杨真人

这倒不是缺乏旧光驱,即使新的光驱光头也很容易买得到。
还未试过,只是觉得使用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D:
以激光的强度。。。

光敏电阻就足够了,设定一个恰当的阈值即可。

网友E:
楼上兄台说的有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