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检测电路

楼主(2007-05-1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考虑用测电容的方法

水的介电常数很大,两电极间如果有水,电容量比空气大得多。
当然,用这个方法,电路比探针方式复杂。

网友B:
如果精度不高

可以用干簧管+磁铁的方式,磁铁用外瓷式扬声器上的就行,磁铁与泡沫粘在一起浮在水面上

网友C:
还可以考虑用超声波测距法

网友D:
如果体积不受限制的话就好办……

对付水垢的办法就是非接触测量,如果有水垢,用探针很快就完蛋,测量电容也只是时间长点罢了,超声波测量要想达到精度和成本平衡不太容易,产生水垢的原因是水温,60度后水很容易结垢,高温水中,不仅结垢问题,还有金属的腐蚀问题,如果用探针,就会生锈,那么一切就完蛋,电容方法也要考虑到锈的问题……
体积没限制,干簧管+磁铁是比较现实的方法,结垢后卡住的问题很好解决,振动就能对付它,带磁铁的浮子环状套在一个弹性支柱上,使用可控制的振动机械定时‘敲’柱子,这样的方式可用很长很长时间。

要注意磁铁也是温度特性的,很多磁铁在高温下,磁性慢慢就没了,所以磁铁要找耐高温的,并且要被浮子密封住。

俺当年就是这么干的,前段时间又去检查了一下,还在正常工作(6年),我新换了一套浮子和支柱,呵呵,应该还能用些年。

你如果有好办法了,不妨告诉我。

楼主:
楼上这个点子好像很不错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先按5楼前辈的方法试试

网友E:
有买小浮子开关的,实际就是水银开关

网友F:
玩个高科技的

采用光纤传感

网友G:
称重也是个办法,还能检测液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