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5-11):
请问各位高手: 如果三极管在电路中工作在饱和和截止状态,那么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对结果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如果Ib足够,能使管子饱和,B值则无影响

当然,B值越大,需要的临界Ib就越小,只是Ib如果明显大于临界Ib的话,B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了。截止态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