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版主USB键盘原理图有一点不懂?

楼主(2007-05-11):
PDIUSBD12在描述符不是说是总线供电,为何还要加电源呢?
那个J4CON3是什么东东,有什么用呢?

网友A:
J4CON3是个排针,插跳线用的,用来选择是否由USB供电

当需要由USB供电时,跳线冒插到1,2上。 当不想用USB供电时,跳线冒插在2,3上。

我实际的板上,还有另外一个电源接头(也是排针)的,只是这个电路图上没有画出来,
那个电源接头是直接接在VDD上的,所以我要在USB电源上设置一个跳线作为开关.
这样外接电源使用时,USB插到电脑上不会导致电源冲突。

楼主:
肯定一下

是不是如果采用总线供电的话,单片机,PDIUSBD12,就不需要再外加电源了?

网友A:
是的。USB的电源供它们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