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我的键盘

楼主(2007-05-12):
昨天我还在这儿问键盘的接口代表什么意思,没想到今天就告别了我的第一键盘,虽说我是一个新手,但毕竟也是学硬件的,好没面子啊,连一个硬盘也搞不定,等我想到用什么方法可发以把两个线对应起来时,可是一切都己经太迟了,键盘的接口芯片肯定是我在上电源时去寻找线的时候给烧了,因为四跟线我是随便接的,其实用万用表测一下一切都己明白了,哎!

网友A:
"四跟线我是随便接的",晕,真够勇敢滴,哈哈

网友B:
呵呵,不就是一块键盘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该换USB的拉~~

网友C:
十几元的东西...

节哀啊,呵呵,换了算了.

网友D:
呵呵,老T的键盘比我的还烂。我的就几个窟窿

网友E:
我晕,红正黑负的基本约定应该是有的吧,还有就是键盘上

滤波电解的,根据它来确定正负也可以,呵呵

楼主:
没那么容易

根本就没有黑的,而且红的也不是正极,用万用表测一下是最好的办法,可惜我迟了

网友F:
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由于楼主缺乏常识

电脑知识也不行,任意乱接线,结果是可以预料的。

网友B:
呵呵,还好坏的是键盘,不是主板~~~~~~~不然楼主就更心疼了

网友G:
小心使得万年船

  做硬件,要胆大、心细、手皮厚(原作“脸皮厚”)-防烫伤,这样才能玩下去,弄不好会玩完的。

网友H:
一个5V,一个地,一根CLK,一根DATA

网友I:
额,运气不好

我们来好好考虑一下,里面都是5V,空闲是CLK和DATA都是高电平,CLK和DATA都是双向通道,所以说5V加上去应该没事,主要地不接错,这些电压应该都能承受.

如果电源接反了,变成-5V,感觉问题也不是很大啊....

网友J:
额,运气不错!

终于可以下决心买新键盘了
--虽然只要十几二十元

只要地接到+上,+5V接其余任意脚都会烧的
所以,
如果全都是没特征的线,要接对的概率比烧的概率大很多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