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二极管非二极管

楼主(2007-05-12):
问大家个奇怪的问题,我不知道有个贴片(2只脚)是什么型号,但用万用表测(单向导通),好象是二极管。但是我加在VCC1加6V电压,VCC2端为3.4V,这就怪了,又好象不是二极管,但贴片上打标是A1.如果说是稳压管,但是我加3V时就变成了0.6V,但是我加4V时就变成了1.4,但是我加5V时就变成了2.3,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反向漏电的二极管?萧特基二极管?

网友B:
你的测试方法不对

用可调电源串个电阻在该二极管上加压,电阻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即可,然后测量二极管两端电压。

楼主:
to :3楼

我是按照那样测的(只不过电阻没有画而已,电阻是加在VCC2端的),加了个电阻.3V时就变成了0.6V,但是我加4V时就变成了1.4,但是我加5V时就变成了2.3.望指教

网友B:
电阻值要合适

注意电流要够,但不能过大,你试试数mA量级。

网友C:
应该是稳压管吧,正好压降为2.6V左右

网友D:
应该是稳压管

谁告诉你稳压管的反向压降是固定的?

网友E:
稳压管的反向电压随电流而变

特别是小电流时,差异特别大

楼主:
TO:7楼 你说是几伏的稳压管呢?

望各位高手指教,是几伏的稳压管

网友F:
稳压管,

加个限流电阻后再加电压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