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照度计的设计,请帮忙!!

楼主(2007-05-13):
(无正文)

网友A:
有个光控开关的帖也是你发的?

先在本站把TSL230的datasheet下载到你的计算机。
这是照度-频率传感器。
再考虑如何测量这个频率。
作为照度计应该显示照度值,可以用指针式电流表,也可以数字显示。数字显示当然是用单片机方便,连测量频率一起办了。

楼主:
是啊

请楼上说具体一点好吗?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帮我详细分析一下,设计一下,电路连接图什么的

谢谢啊

网友A:
还有这样的?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帮我详细分析一下,设计一下,电路连接图什么的”

网友B:
算了吧,还是让楼上给你开发了把

楼主:
没有光电方面的高手吗????

这是我们的考试题目啊,晕

网友C:
唉...

一声叹息...

网友D:
回楼主

用国产的光电传感器吧,PO188,比TAOS的便宜,低照度灵敏度高,双敏感元,真正的可见光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