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转并口和一般的并口有什么区别,能用JTAG口么

楼主(2007-05-13):
     我刚买了一电脑,可惜发现电脑不带并口,可是我是电子专业的学生,常要进行仿真实验,要用到JTAG口(用与DSP或单片机或ARM类),不知到用PCI转并口可行不可行,有用过的不..
    本人正在学DSP,马上进入一定阶段了,特意买了个电脑,可惜没带并口,真郁闷,早知道检查清楚来.

网友A:
那个电脑会由PCI口却没并口???

楼主:
是啊

  昂达N61GT ,就是没有并口哦.电脑主板不带并口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汗啊
台机啊

网友B:
现在流行U口了。LPT正逐渐从主板上淡出。

可以考虑用USB-LPT的转换器。或者直接用USB转DSP的连接器。

楼主:
USB转并口的不行哦

 USB转并口的不行

网友C:
所以我们才想专门开个USB的版块~~~~~~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3&t=2528853&tp=%u5EFA%u8BAE21IC%u5F00%u8BBE%5BUSB%u4E13%u533A%5D%u7248%u5757

网友D:
现在的并口本来就是构建在PCI总线上的

    早期是在XT、AT、VESA总线上,现在都构建在PCI总线上,不过PCI接口的并口卡不好买,基本上只有工控机用的,价格不低。即使现在最新型号的台式机主板,除某些微型主板外,几乎所有的主板都带并口和至少一个串口,只是个别主板没有在背板上引出,但主板上一定留有接口,引出来就是,说明书上应该有脚位定义。不过估计楼主可能是弄错概念了,笔记本PC确实很多已经淘汰并口了,但笔记本PC的扩展接口不是PCI而是PCMCIA接口或者简称PC卡接口,倒是有这种接口的并口卡,和PCI原生的并口全兼容,只是现在也不好买了,二手板卡市场上也许会有。

网友E:
估计以后都成无线并口了~~~斑竹的模块很有用~~~

网友D:
老Hot好主意

网友F:
应该没问题的。

以前在HP 486的机器上这样用希尔特的编程器,好用的,但没用过JTAG。
这个卡在系统硬件里也认到是一个真实的并口,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东西在淘宝上卖几十元钱,不贵,你可以买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