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导通电压地的确定

楼主(2007-05-13):
我做了可控硅控制试验,但我在书上看到:有的说控制端的电压是相对220V的地,有的说是相对弱电地,我综合两者我把两者地接在一起,但一次有用,后面的几次都没有,并总是烧元件,恳请那位高手指点,我感激万分!

网友A:
使用独立的触发

网友B:
楼主显然不是真正了解可控硅的应用技术。

不就是那几个脚嘛,烧上一千几百个都弄不好,转行了事。

网友C:
你该看看可控硅原理

注意导通象限这个概念。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

我还是第一次用这个高级的咚咚

网友B:
呵呵,可控硅也的确比三极管高那么一级。

楼主能不能耐心一点,看看各种可控硅的数据手册,和相关的应用电路,然后看看自己做的,对比一下,应该能发现为什么烧的。再不行去找别人的成功产品,拆了看看。

实在不行,把原理图和实物照片发上来,也许我们能进一步了解问题。

网友D:
比三极管多了一个PN结,内部构成正反馈电路

网友E:
哈哈,这个高级的咚咚...

偶实在是无语了...

网友F:
可控硅不过是PNPN器件

顶多看成NPN管与PNP管结合在一起。
不知道楼主看的什么书,最好把书名作者出版社都贴出来,以免误导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