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芯片供电电压

楼主(2007-05-14):
请问在一个板子上同时给几个芯片供电,只要满足其中最小供电电压的最大的一个就可以吗?补充一下,芯片外围除了用了几个二极管之外,没有其他的了。

网友A: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回复

不是每个芯片都有一个最小的供电电压吗,外接的电源只要满足那个最小供电电压中的最大的一个就行吗?

楼主: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吧,比如板子上有三个芯片,最小供电电压分别是2v,3v,5v,外接电源只要个5v的就可以了吗?

网友B:
还要看看最大电压,不要损坏呀

网友C:
还要小于最大电压里面的最小的那个

网友D:
要看器件手册

有些5V的器件可以工作在3V,但多数低压型器件不能工作在5V,记住,仔细阅读器件手册是做设计的首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