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求救

楼主(2007-05-14):
我按图搭了个电路,LM7805前的0.33U电容没买到瓷片的,用了个0.33的独石电容代替了。电路搭好后,测试输出,5V,正常。
接上一个0.5W左右的小电路,没事,电压还是正常。再把单片机接上,电压一下子降了。。。。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变压器输出功率不足
变压器我买了个220V输入,18V输出的,2W。
实际接到110V输入,实际输出测量值为10V。
接上单片机后,测量变压器输出,只有6.5V

不知道一个2W的变压器,输入由220V换成110V,其额定输出功率会不会下降呢?

网友A:
给7805的,变压器建议选用9-10.5V输出的。

这很明显又是新手问题。没关系了。照答。

如果这个电路没接错,元件质量没问题,看看你的用电设备是不是有故障。电能的供应与消耗是不是适当。供应要略大于消耗。测量它的工作电流和电源电压(就是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电压)看看有什么不妥。

看看7805有没有发热严重的情况。有可能因为过热引起保护动作。一般要给7805加装与最大耗散功率相符的散热器。散热器过小则散热效果不好,散热器过大则材料浪费且体积大。

楼主:
用电设备应该没问题的

哈哈。我的确是新手。
用电设备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因为我用现成的5V电源供电的时候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B:
“不知道一个2W的变压器,输入由220V换成110V,其额定输出功率会不会下降呢?”
当然下降,而且刚好下降到一半。考虑到铁损减少,铜损允许增加一点,输出可以比一半稍多一些。

楼主的问题,就是变压器容量太小,换个稍大些的就行。另外,不能用1N4148作整流,该管允许的电流太小,会烧毁的,应该用1N400X,从4001到4007都可以。

网友C:
输入由220V换成110V,额定输出功率会减小

因线经太细,铜损加大。

楼主:
谢谢各位了

都怪自己低估了系统的耗电量了。等买个大点的变压器再试试。

网友D:
曾经也想做个简单的电源

去赛格一楼转了一圈,都说没有卖这种输出10来伏的变压器,气坏我了.

那种做好的5V电源,输出接口好像不是那么好匹配,个人动手能力太差了,郁闷.

网友B:
去赛格一楼转了一圈,都说没有卖这种输出10来伏的变压器

奇怪。北京卖的这类小变压器可有很多是广东生产的。

网友A:
直流电源要选用专用电源插头插座,

直流电源要选用专用电源插头插座,不能用耳机插头插座代替。否则容易造成短路。
变压器功率不够也会拉低输出电压的。变压器的功率应该这样算:

计算变压器功率=用电器功率+稳压器自耗功率+变压器自耗功率+其他损耗功率
(变压器自耗功率即是“铜损”+“铁损”)
实际变压器功率=计算变压器功率+功率余量=计算变压器功率*(100%+30%)

其他损耗功率譬如导线消耗、整流消耗等,一般可以归进功率余量里,平时不必太仔细的计算它们。
一般功率余量为计算计算功率的10%-30%。也就是以大约1.1-1.3倍计算功率来选变压器功率。这个余量主要是应付启动大电流和短时间短路的情况,增加变压器的安全性。

到现在,楼主还没给出+5V要多少电流。哎,这样问题……

楼主:
谢谢高人

让我学了不少东西。用电设备具体需要多少电流我也不知道了。因为才搭了一部分电路。有些地方的电流我也不知道怎么计算。呵呵。

网友A:
你的电路板已经完备了?

建议你把你的设计图完整帖出来,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大概功耗水平。

如果电路板已经完成,只差电源,那么可以用一个功率足够的5V电源供应你的电路板,此时测量5V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就可知你电路板的基本用电水平。以后测量最小和最大功耗都有基础了。